求助:请问在S7-300的OB!里调用其他FC或FC有个数限制吗

楼主(2007-09-13):
各位大虾好,请问在西门子S7-300/400的OB1里调用其他FC或FC有个数限制吗,谢谢

楼主:
谢谢,请问khfp代表什么呀

网友A:
OB,FC,FB中调用只能嵌套8层哦,另外,过多的调用会造成扫描时间过长,这一点请务必注意。

网友A:
knfp代表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