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H液压系统原理一

楼主(2007-09-13):
1. 概述
本说明书着重对机组调节保安系统DEH部分的工作原理以及相关部套进行说明。DEH系统以外的部分,以制造厂所供的图纸和说明书为准。
1.1. 液压调节系统
本汽轮机为C25-4.90/0.98型,系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生产的抽汽凝汽式汽轮机。其调节部分配备了北京和利时公司提供的数字电液(DEH)控制系统。
1.2. DEH技术方案
本方案为每个油动机配备相应的DDV油路块,与错油门、油动机一起构成电液油动机,其控制原理如图1。其中DDV电液伺服阀为美国MOOG公司产品,该阀具有高控制精度、高性能动态响应、高抗污染能力和高可靠性等优点。
DEH控制器生成的油动机阀位指令信号,经伺服板、DDV阀油路块,形成调节油压至错油门,从而产生油动机动作。油动机行程经LVDT测出,反馈至伺服板输入端,使之与该油动机阀位指令保持相等,从而使油动机行程完全由DEH阀位指令控制,进而实现DEH纯电调控制。
本控制系统具有如下特点:
1) 各电液油动机相互独立,各油动机阀位指令信号全部由DEH控制器运算后产生;
2) 由于伺服板PI调节器的作用,各油动机行程完全取决于DEH阀位指令的大小。

2. 调节保安系统说明
调节保安系统是数字电液控制系统(DEH)的执行机构,它接受DEH发出的指令,完成驱动阀门及遮断机组等任务。本机组的调节保安系统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 挂闸
 升速控制
 转速调节
 电负荷控制
 热负荷控制
 解耦计算
 超速限制(OPC)控制
 遮断(AST)控制
 阀门活动试验和严密性试验
 超速保护,包括机械式超速保护和电超速保护
2.1. 保安系统
2.1.1. 挂闸
  由操作员就地手动完成。
挂闸过程如下:在机组已跳闸状态下,由操作员就地将启动阀摇至最低位,将危急遮断装置复位,然后向外拉出复位阀使危急遮断油门复位,当安全油压建立后,挂闸工作完成。
2.1.2. 遮断
保安系统设置有电气、机械及手动三种冗余的遮断手段。
(1)电气停机
该功能由遮断电磁阀来完成。一旦接受电气停机信号,遮断电磁阀带电动作,泄掉安全油和快关油,快速关闭各阀门,遮断机组进汽。
(2)机械超速保护
机械超速保护由危急遮断器和危急遮断油门组成。当转速超过危急遮断器动作转速(3300~3360r/min)时,飞环击出,通过危急遮断油门泄掉安全油,快速关闭各阀门,遮断机组进汽。
(3)手动停机
系统设有危急遮断装置供紧急停机用。手推塑料罩内的“遮断”手柄,使危急遮断装置动作,泄掉安全油,快速关闭各阀门,遮断机组进汽。
2.2. 调节系统
DEH调节系统的调速、调压等的阀门开度指令由上层的DEH控制装置产生,电液油动机仅作为执行机构。
电液油动机由DDV控制块、错油门和油动机等组成,完成以下功能:
2.2.1. 控制阀门开度
系统设置有一个高压调节阀油动机,一个调压抽汽油动机。分别由电液伺服阀——DDV阀实现连续控制。
在机组挂闸、开主汽门后,DEH送来的阀位控制信号通过伺服板传到调节阀控制集成块上的电液伺服阀,通过改变调节油压进油口的大小来控制阀门的开大或关小。由于位移传感器(LVDT)的拉杆和油动机活塞杆连接,活塞移动便由LVDT反馈到伺服板,直到与阀位指令相平衡时活塞停止运动。此时蒸汽阀门已经开到了所需的开度,完成了电信号——液压力——机械位移的转换过程。随着阀位指令信号变化,油动机不断地调节蒸汽门或旋转隔板的开度。
2.2.2. 实现阀门快关
主汽阀门的关闭是由操纵座弹簧紧力来完成的;调节阀的关闭是靠油动机活塞上下作用面的压力差来完成的。
快关油泄掉时,I型放大滑阀动作,迅速泄掉二次脉动油,使调门和旋转隔板快速关闭。
2.3. 系统工作过程描述
 启动前,电调准备就绪,DEH总阀位信号为零,主汽阀和所有调节阀都关闭。
 手动停机遮断滑阀处于复位状态,启动阀摇至最低位。
 由操作员就地手动挂闸、开主汽门。
 DEH自动转入转速控制状态,中压油动机开度指令100%,旋转隔板全开。
 改变DEH升速给定,逐渐提升总阀位,调节阀随之逐渐提升,冲转汽轮机。机组就在纯冷凝工况下启动。
 摩擦检查后,继续提升总阀位,完成升速、暖机、过临界等升速过程。该过程可由DEH按预定的升速曲线自动完成,也可由操作员给出目标转速和升速率,逐步完成。
 机组并网带上一定的电负荷之后,就可以逐渐向外供汽。控制策略经DEH控制器运算后发出阀门开度控制指令,逐渐投入供热,机组由纯冷凝工况转为抽汽工况运行。
 若机组甩去全部负荷时,DEH的OPC快关回路使高压调节阀和旋转隔板快关,然后切换由转速回路控制,将汽轮机的转速控制在额定转速附近,维持空转。
 若机组发生遮断动作,系统能快速泄掉安全油和快关油,使所有阀门快速关闭,遮断机组进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