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H硬件说明一

楼主(2007-09-13):
1 概述
我厂DEH系统采用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MACS SmartPro分布式控制系统完成对数据的采集、控制和监视、操作,其中包括一台I/O控制站,一个操作员站及一个工程师站。
■  I/O控制站由主控单元、智能I/O单元、电源单元和专用机柜四部分组成,完成现场信号采集、工程单位变换、通过系统网络将数据和诊断结果传送到操作员站等功能。
■  操作员站是最重要的人机交互界面,由高档微机、专用工业键盘和轨迹球组成,进行生产现场的监视和管理。
■  Smartpro系统的网络由上到下分为系统网络和控制网络两个层次,系统网络实现现场控制站与系统操作员站的互连,控制网络实现现场控制站与智能I/O单元的通讯。
■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NT  WorkStation 4.0 +Pack6;
应用软件:SmartPro V3.0.2。
2硬件配置说明
2.1操作站及工程师站配置
本系统共有操作员站1套,工程师站1套。总体配置如下:

名称/品牌 型号 数量
计算机 DELL  GX270 P4 2.66G/256M/40G/CD/软驱  2
显示器 DELL  21”纯平/1130P(黑) 2
网络适配卡 DFE-530TX 2
专用键盘 FP007 2
鼠标 DELL 2
轨迹球 Libra-90NET 1
交换机 DILINK DES-交换机1016R 2
专用键盘 SmartPro 专用键盘 1
打印机 HP1150 1
软件狗 SmartPro加密狗(常规通用型) 2

2.2现场控制站配置
本系统共有I/O控制站1套,共1个I/O柜。
10# I/O控制站配置为:
型号 名称 数量 说明
FM811-SP-E01 主控单元 2
FM148A-C04 8路外供电模拟量输入模块 1
FM148E-A02 8路热电偶模拟量输入模块 1
FM147A-C03 8路热电偶模拟量输入模块 1
FM161-D02 16路触点型开关量输入模块 2
FM151A-B01 8路模拟量输出模块 1
FM163A-A01 汽机转速测量模块 3
FM171-C02 16路继电器开关量输出模块 2
FM146A-C01 DEH伺服单元 2
FM131A 底座 8
FM191A-A 电源模块 10
FM192B-CC-A 冷端补偿模块 1
FM191A-TR DP有源终端匹配器 2
4NIC-K5 5V电源 1
3系统网络连接
3.1  SMARTPRO系统网络
    SMARTPRO系统的网络由上到下分为监控网络和控制网络两个层次,监控网络实现工程师站、操作员站的互连,控制网络实现现场控制站与过程I/O模块的通讯。
    SMARTPRO系统网络采用可靠性高的双冗余结构,应用时可以保证在任何一条网络失效的情况下都不影响系统通信。
SMARTPRO系统的网络特性如下:
传输速率100Mbps;
通讯介质采用五类双绞线。
3.2  网络功能
1、监控网络
监控网络(MNET)由100M高速冗余以太网络构成,用于操作员站的连接,完成操作员站的在线数据通讯。
2、控制网络
    控制网络(CNET)由PROFIBUS-DP总线构成,用来实现过程I/O模块与现场控制站主控单元的通信,完成实时输入、输出数据的传送。PROFIBUS-DP是专门为自动控制系统与在设备级分散I/O之间进行通讯而设计的。既可满足高速传输,又有简单实用、经济性强等特点。
PROFIBUS-DP符合EN50170标准,拓扑结构为总线式,在总线两端有有源总线端接器。其基本特性如下:
     ■拓扑结构为总线式,在总线两端有有源总线端接器;
     ■最大节点数为126,其中每个分段上最多可接32个节点,各段可通过中继器相连;
     ■传输速率9.6Kbps~12Mbps,与每段距离有关。当距离在100米内时,可达12Mbps。同一系统中的全部设备需选用同一速率;
■ 通讯介质采用双绞线或光纤。

网友A(2007-10-29):
你好,能否对DEH的程序作作讲解。我厂前面因电网全甩负荷,而操作员误将调门指令继续开大,致使在孤网运行中转速在3140左右运行近两个小时,当时未找到原因,没能控制控制转速,事后查看指令大于实际输出值相差近40%。我厂运行方式一直为阀控方式。
非常想学学有关DEH方面的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