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S7-300与IFIX通信,用的CP5611和CP342-5

楼主(2007-09-13):
S7-300(cpu342和cp342-5)与IFIX(cp5611)通信,用的CP5611和CP342-5,后来PLC系统无法正常启动 ,拆除CP342-5后,PLC系统运行正常,奇怪的是PLC和IFIX的通讯也正常,这说明cp342-5是没有用的,既然没有用系统集成商为什么加这么一块卡呢?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那是为了扩展从站用的,好象是的饿,有点忘了,但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请高手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