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200HE中如何配置欧姆龙BL20模块

楼主(2007-09-13):
1:主控系统:C200HE 2:DEVICE NET通讯模块:C200HW-DRM21
3:欧姆龙总线耦合器:BL20-GW-DNET 开关量输入模块:BL20-16DI-24VDC-P  请问:怎样配置该网络以及地址该如何分配?

网友A:
现在OMRON把DeviceNet组态软件也组合到CX-One软件包里了,所以你只要安装CX-One软件包就可以了。
而站地址的部分,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要求来设置。反正DeviceNet可以使用0-63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