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问题

楼主(2007-09-13):
请问哪位做过用西门子PLC做张力控制算法的,比如两个辊道分别用两台直流电机传动,直流电机由6RA70装置驱动,要在两辊间建立一定的张力,是如何实现的?其控制算法或公式是怎样的,请不吝相告。谢谢!

网友A(2007-10-26):
可以让前一个速度慢于后面一个的速度。。

网友B:
张力控制可以分为直接张力控制和间接张力控制,而具体的控制方式又可以分成直接速度控制和直接力矩控制。直接速度控制就是通过张力检测反馈进行PID计算然后直接控制电机速度达到张力控制目的。直接力矩控制是指直接控制电机力矩限幅或者说是力矩给定来达到张力控制的目的。无论是否是SIEMENS的PLC其控制原理基本是一致的。

网友C:
亚星 说得不错 我们一般没有用PLC 我们这里都是用三菱张力控制器来实现 效果还可以 我们的产品是 保护模

网友D:
建议用张力传感器,效果很好,需要可以联系我QQ412746945

网友E:
用速度差来实现张力控制.

网友F:
請苦學師傅告知張力傳感器規格,型號及其用法,謝謝

楼主:
大家说得都不错,直接张力控制虽说简单,但成本较高,用间接控制的方法也挺多的,西门子6RA70装置也有现成的成熟模块可用,但价格也相当的高,我们主要想从自身编程的角度来处理,这样成本较低,理论这也是可行,并且这应该也是比较成熟的东西了,最近去重庆出了躺差,也是调西门子直流传动装置,在现场想出通过利用力矩计算出轧机前后辊的力矩差,然后通过改变装置给定速度的方式实现张力的可调整控制。给大家分享,并请指正改进。

QQ592014511

网友G:
请 苦学 兄弟传份资料给我,越全面越好!

yhping26@163.com

网友H:
赚积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