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300/400系列的CPU的MP接口或者DP接口能连接到电脑上用于编程吗

楼主(2007-09-13):
如题,请问:
西门子S7-300/400系列的CPU的MPI接口或者DP接口能连接到电脑上用于编程吗?
二者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在“设置PG/PC接口”的时候有所不同,所选择的接口有什么不同?
谢谢指教。

网友A:
都可以的,MPI选择MPI,DP选择PROFIBUS

网友B:
手头有一条电缆,原是用来连接PLC与MODEM的,型号是6ES7 972-0CA33-0XA0,一端口标有MPI/DP,另一端标有RS232,不知能不能用来对PLC300编程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只要不坏,连MPI选择M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