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台空压机并联运行的条件??

楼主(2007-09-14):
请问各位师傅:现有两台螺杆式空压机,一台电机37千瓦另一台22千瓦,37千瓦那台压力继电器调整压力为6.5,  22千瓦那台压力继电器调整压力7.2  。问题是现在两台空压机同时运行时22千瓦那台压缩机一直处于加载状态而37千瓦那台则一直处于轻载状态运行,采取什么办法能使两台空压机都处于间歇加载运行,一台空压机已经不能满足用气需求了。如果将37千瓦那台压力继电器调整为7.2  不知是否可行???(两台空压机出气端并接于一个储气罐上)。

网友A:
有什么不行?它应该有压差好调的吧,到多大气压卸载(应该知道吧),与到多大气压加载你注意观察或看表,多调多试,到底多少只有你调的好,因为与用气量关系很大

网友B:
分别调整压力就可以了,最好加时间继电器让两台分别运行

网友C:
改一点控制线路,可以分别控制大空压机,小空压机单独运行,和两台一起运行但要加时间继电器避免启动电流。要2台一起运行时要具有以下功能;(前提是不改压力继电器的压力大小)。
1/  两台分别停止功能.因两台压力继电器的压力大小不一样.就是空压机达到上限压力后才能停止。

2/  两台空压机同时启动功能.另一台延时5—10S。就是要等两台都达到下限压力为止才能同时启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螺杆空压机有一个加载压力设定,你的小空压机在正常情况下比如是0.6MPa,要求气压不能低于0.4MPa,你的大空压机加载压力设定0.4,泄放压力设定0.55MPa,当两台空压机同时运行,小空压机能够满足生产条件,大空压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因为空车过久停车,在这样情况下,小空压机不能满足生产条件时,大空压机就会自动运行,注意空车过久停车时关掉冷干机,运行时及时打开冷干机,不然压缩空气中会含水。

网友A:
朱湖,你公司做什么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又学到了。

网友E:
 我们是让一台的加载压力调低,另一台调高,至少相差0。6Mpa

网友F(2010-07-07):
我认为设主从空压机,主空压机控制从空压机延时启动。那样就不会有问题了。请看我的连接图。

网友F:
  我认为设主从空压机,主空压机控制从空压机延时启动。那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请看我的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