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电瓶带电动机

楼主(2007-09-14):
请问:能否用电瓶通过逆变的方式带动1.2KW的单相电容运转的电动机?
如可以,电瓶的容量如何计算?
谢谢!

网友A:
可以啊,电瓶的容量就看你电动机运行时间了,还要看逆变效率.但电机声音比较大

网友B:
可以做成纯正弦波的。

网友C:
可以但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