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7-09-14):
三菱伺服电机后面的编码器这里有两种型号SBN-4096-6ME,SBK2-2500-5ME,它们是不是4096PPR,2500PPR。三菱伺服驱动器手册上说是10000PPR的分辨率,它是怎样实现10000PPR的?我直接用一个10000PPR的编码器替代上面两种编码器可以吗?

网友A:
直接用一个10000PPR的编码器替代上面两种编码器可以,但是要 进行参数的修改

网友B:
代替编码器,要看伺服器的参数是否允许。

一般的编码器标注规格为刻线数,而伺服驱动器的标称分辨率为倍频后的数值,2500*4倍频即为10000

楼主:
代替编码器,要看伺服器的参数是否允许?什么参数?我用了个2500PPR的编码器装在上面,2500*4倍频即为10000 ?但还是报警编码器故障

网友B:
是啊!三菱伺服的编码器恐怕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最好按伺服型号直接咨询一下三菱。

网友C:
SBN-4096-6ME  !分辨率为 16384
SBK2-2500-5ME  !分辨率为 10000

网友D(2009-07-19):
不可以,绝对编码器器它好像要和驱动器对id号,如果是增量编码器那是可以的

网友E(2010-03-25):
可以替换。但编码器上面的一块通讯板要用上。把你买的编码器的信号A。B。Z。U。V。W。连在通讯板的前级。就可以了。搏益机电。

网友F(2010-08-16):
原理上可行,但是操作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