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2021参数问题

楼主(2007-09-14):
在调试机床时,发现电机尖叫特别厉害,于是把参数2021的值由“1024”改为“0”后,问题解决。
但是我在BAIDU时确搜索到以下答案:

询问一下FANUC i系列 2021负载惯量比是不是: 2021负载惯量比=(负载惯量/电机惯量)×256 ? 一般情况工作机的负载惯量比电机的惯量大几倍最好?
答:The load inertia ratio is displayed in percent.Speed gain = (1+LDINT/256) *100(%)要根据实际情况,越大越好,不震动为好

请求帮助,怎么样解决尖叫的问题,同时减少震动

网友A:
2021是马达负载惯量,哪家的机床能用1024?,一般你用到256就算可以了,再高就是384,512都很少有机床能承受,1024就更不要说了.256还响的话就128,或着调试2067(滤波器)开到2000,还不行就......太多了,给你一时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