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如何在WinCC的画面中插入艺术字吗?

楼主(2007-09-14):
有这种可能吗?
什么方法能实现?

网友A:
很高档哦,真的这种功能还没有做过哦,您可以尝试在输入字体的时候选择一下字体选项看看是否有艺术字体可供选择。

网友B:
可以以图形的形式,粘过来

网友C:
同上,艺术字做好了以图形的形式粘贴过来

网友D:
哎,看来还真没有除此之外的其它方法了

字体属性里是没有的,我试过
另外有听过在VB里可以设艺术字,但不知道WinCC里的VB可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A:
Wincc中不是VB,而是VBS,虽相似,但区别很大哦。

网友D:
明白了,看来只能是导出图片再导入了
呵呵,3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