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卡件故障问题?

楼主(2007-09-14):
c200的一套系统,一个IO卡件故障,现象是第一个指示灯红,第二个指示灯不亮。
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呢,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可以发个图片上来看下吗?

网友B:
你可以更换一块试一下,在DCS检修时一般采用替换法,也就是你判断什么有问题,可以换一个时一下,得出结论,毕竟自己有能力进行板卡维修的还是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