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联网问题

楼主(2007-09-14):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两台三菱同型号plc如何联网?两地距离大约60米,能不能给出简单的配置方案?谢谢!

网友A:
如果是FX系列的话,需要2个FX2N-485-BD,采用主从通讯。

网友B:
CPU主机型号?不同系列,通讯方式也不一样

楼主:
cpu型号:fx2n

网友C:
查一下手册吧

网友A:
就按我说的配置就行,在软件里设置地址D8121,通信协议D8120,校验时间D8129即可。

网友D:
q系列的可以使用h网通讯

网友E:
   三菱2NPLC 1:1相当好联,参考通讯手册,有很多公用区,485BD标称在50米内,60米应该也没问提,最好用485ADP+C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