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尼绍激光干涉仪问题

楼主(2007-09-14):
各位前辈,小弟我想了解下激光干涉仪器测垂直度\平行度\背隙,除了有激光头组件外,需要补偿装置吗?

网友A:
激光干涉儀僅提共誤差量測 誤差補償都建立在數控上

网友B:
TO:笨鳥慢飛
   激光干涉仪的补偿装置是对现场的温度湿度等条件加以补偿的,并不是直接补偿到数控系统中的螺距误差上.

网友A:
沒錯 但這都是干涉儀標配 所以他出來的值 已經補償過

网友C:
"沒錯 但這都是干涉儀標配 所以他出來的值 已經補償過"
不知道所谓激光头组件是否含温度传感器。

网友A:
to:劉班主
檢驗都有其環境標準 溫度 溼度 大氣壓力 等 所以在干涉儀上都有外接傳感器 檢測上述
溫度傳感器要檢驗的是絲桿 可是無法附著  就以當時溫度作為補償數據

网友D:
还不是以當時溫度,有温度传感器贴在机床上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