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显示器价格几何

楼主(2007-09-14):
各位大虾:
我现在用一台工控机,要配一个工业显示器,嵌入式安装那种,12.1寸,分辩率1024X768,请问价格如何?

网友A:
请问是什么接口的,我们RGB转VGA,RGBS转VGA,RGBHV转VGA的转换器,可以将工控机上的信号转成普通VGA,接普通的显示器就可以了,0755-82132191林小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