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两个S7-300站之间的程序上载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现有两个西门子的S7-300站,其中一个站中已经下载进了程序,另一个站中没有程序,
它们都没有设置密码并且分别配置了CP343模块,但是硬件配置并不完全相同。
这两个站都连接到了同一个以太网交换机上,我想把有程序的那个
站里的程序上载到另外那个没程序的站里,但是程序没能上载到那个原本空的站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两个站的硬件配置不相同引起的?请高手帮忙。

网友A:
老大,你的硬件配置不一样,当然是不行的啊,而且,还有MPI地址也不同啊,要重新组组太就解决了啊

不会,学习!

网友:
他想克隆呀,呵呵!guafa58说的没错,看看手册去

网友B:
建议你还是先找一套空的设备下载和上传分别玩一下再考虑这个问题。300站如果没有配置过,请使用MPI通讯进行下载。

楼主:
问guafa58:
你的意思是说,要想上载成功的话,两个站的硬件配置必须完全相同?还有,跟MPI地址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A:
下载是需要分别,单独的下的硬件配置!
两个站的配置可以完全不一样的,但要分开下,你在软件中的组太,要和实际一一对应啊!
你要两个站通讯的话,当然MPI地址不能一样啊,

你再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