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调节中,一些小小问题

楼主(2007-09-14):
    大家好,我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进行PID调节控制时,wincc画面上设置三个输入输出域,分别为P/I/D。但是,I/D输入后要做*1000的处理,然后在加入到PID调节块的管脚上。
   想问问为什么要*1000???

网友A:
时基的原因。

楼主:
谢谢,交个朋友吧,希望您多多指教我这个新手!
   呵呵

网友B:
把毫秒变成秒。

网友B:
说错了,数值变成毫秒。

网友C:
程序需要吧!

网友D:
输入的数值怎么转化为时间值?谢谢!

网友D:
我想把I、D的量连到画面以便调整其值。可画面的输入的是十进制,怎么在S7使其转化为TIME值呢?

网友E:
TIME是毫秒保存的4字节整数值,
WINCC用户界面中,I和D单位也用毫秒,不就一致了.

I:  [ 2000 ] MS
D:  [  0   ] MS

2000MS相当于 T#2S
就这么简单

网友E:
我就是这么做的,做参数界面可以让用户适应你呀

网友F:
根据实际需要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