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6RA70在正常情况下突然出现反转的问题

楼主(2007-09-14):
一个关于6RA70在正常情况下突然出现反转的问题
前几天我们这里的西门子6RA70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反转,烧了快熔,但是硅还没有问题.
用的扩容设备
开始时,发现一个功率放大板的指示灯不亮,但是用示波器测量时,出现的波形是正常的,怀疑是指示灯坏了.同时也将反向桥拆除了,这样就不出现反转了.共出现过两次正常转速下反转,才拆除反向桥的.后来再测量时,发现缺波,于是更换了一块功率放大板,恢复正常.
现在怀疑是功率放大板坏了,但又不敢冒然恢复反向桥.
请问各位大哥大姐,在正常情况下突然出现反转,这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流电机反转也就几种情况,1、电枢电流反向;2、给定是负的;3、励磁反了。功率板坏了你想想会怎样。

网友A:
机械带动反转的可能从你的情况看不可能

楼主:
反转也就是以上的几种原因会出现的
不是机械的原因
现在正在生产不好弄

网友B:
电机反转有人看见的?
你说快熔炸了是炸了一对不!
如果说反转的话励磁导向不用考虑,为什么你应该知道。
给定负的你你可以看以下程序或在框图里+正反给定的参数设定,
你说得缺波头会炸快熔的现在需要你查以下在炸快熔的时候电流的大小然后估算以下电流看看是否到了快熔的保护 电流

还有就是查下电机的绝缘

电机有可能保不住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空游侠在 2007-9-17 9:53:00 发表的内容:
  电机反转有人看见的?
你说快熔炸了是炸了一对不!
如果说反转的话励磁导向不用考虑,为什么你应该知…
--------------------------------------------------------------------------------------------
谢谢你.
电机反转不是在电机处谁看到的
是从转速趋势是看到的
快熔只烧了一个.
现在换了一块功率板之后试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