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数据库中读取过程值归档时总出现的错误!(前面的没图片)

楼主(2007-09-14):
我要实现的就是在一个窗体中,放入一个按钮控件和一个vlistview控件 当按钮点击时。Listview中显示 出在数据库中查询出来的 过程值归档的数据。但每次运行时都出下面图片中的这个提示框, 我曾用这段代码把连接字符串改为 ODBC 连接查我自己的建立数据库。能够显示数据

我的代码如下
Dim sPro
    Dim sDsn
    Dim sSer
    Dim sCon
    Dim sSql
    Dim conn
    Dim oRs
    Dim oCom
    Dim oItem
    Dim m,s,n,i
    Dim Control
   sPro="provider=WinCCOLEDBProvider.1;"
   sDsn="Catalg=CC_wincc_sq_07_09_06_10_08_26R;"
   sSer="Data Source=ZHANGJIGANG\WINCC"
      sCon=sPro+sDsn+sSer
     [color=#008000] 'sPro="provider=MSDASQL;"  ///////////////////////////////////////////////  ODBC  的连接
     'sDsn="DSN=CC_wincc_sq_07_09_06_10_08_26R;"
      'sSer="UID= PWD= "
     ' sSql="select * from archive"[/color]
   sSql="TAG:R,1,'0000-00-00 00:10:00.000','2007-09-13 13:13:00.000'"
   MsgBox"Open with:"&vbCr &sCon &vbCr &sSql &vbCr
   Set conn=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conn.ConnectionString=sCon
   conn.CursorLocation=3
   conn.Open

   Set oRs=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
   Set oCom=CreateObject("ADODB.Command")
   oCom.commandType=1
   Set oCom.ActiveConnection=conn
   oCom.CommandText=sSql
   Set oRs=oCom.Execute
   MsgBox"1:"
   m=oRs.Fields.Count
    Set Control=ScreenItems("ListView1")
    Control.View=3
   ''''''''''''''''''''''''''''''控制列头 名
    Control.ColumnHeaders.Clear
     For s=0 To m-1 Step 1
     If s=0 Or s=1 Then
     Control.ColumnHeaders.add, ,CStr(oRs.Fields(s).Name),200
     Else
     Control.ColumnHeaders.add, ,CStr(oRs.Fields(s).Name),70
     End If
     Next
 ''''''''''''''''''''''''''''
   If(m>0) Then
     oRs.MoveFirst
      n=0

     Do While Not oRs.EOF
     n=n+1
     Set oItem=Control.ListItems.Add()

    For i=0 To m-1&nb

网友A:
非常遗憾,我看不到您的图片。

网友B:
连接字符串sDsn="Catalg=CC_wincc_sq_07_09_06_10_08_26R;"有误,Catalg应写成Catalog

楼主:
    夏天来了,老兄非常感谢你,可能是我前面做这个程序时遇到了太多问题,所以在改来改去时居然字符串打错了.因为心情比较烦躁居然一直没能发现这个问题.现在都解决了.运行成功了!

网友B:
你太客气了

网友C:
很受益,旁观者清,说明什么时候都要冷静,有时在认为什么都对的情况下,很可能就有问题隐藏在暗处,哈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