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TEK阀门定位器线性不良如何调整?

楼主(2007-09-14):
VALTEK阀门双作用定位器线性不良,4MA时开度0,8MA时开度25,12MA时开度50,16Ma时开度还是50,以后电流在往大里面调还是这样,是不是电动-气压转换器的线性不好了?

网友A:
不是的,如果现象没有问题的话,估计是定位器只接受4-12ma电流信号,也就是说是分程的。
个人看法,欢迎讨论

网友B:
如果是分程的,那么12毫安应该对应100%

楼主:
不会呀,我测的回路里面的电流是4-20MA呀!

网友A:
也是,怎么会只有50%的开度呢,怀疑定位器没有调好,量程不够???不晓得了

网友C:
http://bbs.gotogk.com/dispbbs.asp?boardID=17&ID=16153&page=1
电流信号测量/发生器
500元特价销售不含税,含税价格600元
1、产品简介
电流信号测量/发生器是一款多功能手持设备,集成了-20mA~+20mA电流测量和4mA~20mA电流信号输出功能,可以模拟两线制变送器。它体积小,功耗低,解除了携带不便和频繁更换电池的烦恼。采用大字体的LCD显示,并设有背光,使输入、输出结果一目了然。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图1.1 产品外观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图1.2 表笔和电池

2、功能特点
可测量-20mA~+20mA直流电流信号

  可输出4mA~20mA电流信号

可输出两线制电流信号

大字体LCD显示,手动式背光

功耗低,电池寿命长

外观小巧,携带方便

4、技术参数
  电源参数

供电电源:两节7号电池

最大工作电流:最大输出电流+4mA

待机工作电流:<4mA

测量模式参数

电流输入范围:-20mA~+20mA,直流

采样电阻:    20Ω

测量精度:    0.1%

  输出模式参数

电流输出范围:4mA~20mA

输出精度:    0.1%

  环境参数

工作环境温度: -30~+70℃

储存温度:-40~+85℃

  相对湿度:95%(无凝结)

5、注意事项
为避免模块击穿产生危险,请勿将表笔接触高压。

在输出模式下,请勿将两支表笔短接,造成不必要的电能损耗。

显示欠压时请更换电池。

联系电话: 13813666181

QQ: 247122922

网友D(2007-10-22):
没有调试好,也有可能是50%的位置卡死了,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