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B0505XD-1W是什么模块?

楼主(2007-09-14):
有资料的请告知,谢谢。

网友A:
隔离模块!IN  5V DC    OUT  4.5V-5.5V DC

网友B:
这是广州金升阳的一款电源模块。5V输入,5V输出,功率为1W。这款电源能完全替代BB公司的DCP010505B型号!以前我用BB公司的,后来因为BB的供货周期太长了,所以才改用这款的!

网友C:
我这里也有这种低压DC/DC模块
有DC5/DC±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