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用台达PLC直接控制36个温度量

楼主(2007-09-14):
我们有一个客户原来是用温控器来作温度控制,现在他想用台达PLC直接控制36个温度量,除此之外另外还有40个点左右的数字量,台达PLC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吗,如果可以的话该怎么选择本体和模块?
还是只能采取通讯方式来控制温控器了?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不过需要模拟量采集模块,通过RS485与PLC通讯

网友B:
www.mcuc.cn 上这里看看是否合适你的方案

网友C:
采取通讯方式来控制温控器了,,是最好的办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