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U 如果让马达迅速制动修改哪一项为好?

楼主(2007-09-14):
611U 如果让马达迅速制动修改哪一项为好?
是"制动(抱闸)释放时间"还是"制动延迟时间",或是别的什么参数,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制动马达不主张直接用抱闸,最好利用驱动的减速制动能力,抱闸只起辅助作用。

楼主:
能再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还是提高减速度比较现实。

网友A:
尽量用驱动器做减速规划,实现主动式快速制动,而不是用抱闸,一般的抱闸说明书都不主张用抱闸做刹车(长期)使用,因而可以认为抱闸只是一种安全装置。

网友B:
电机轴高速转动中,使用报闸,您可以设想,汽车高速行驶中,突然把刹车踩到底。偶尔干一次,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不是要撞上什么东西的话,还是不要什么干。停车以后,为了避免溜车,还是要带上刹车的。抱闸,一般也是电机停下来以后用的。

楼主:
TO波恩,请教如何做611U驱动器的减速规划呢,谢谢.也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印象中611U驱动器应该有自己的S加减速规划能力,具体细节建议咨询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