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合适

楼主(2007-09-14):
PAC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合适,从功能和性价比方面

网友A:
在模拟量多的情况下.

楼主:
dkr,能不能介绍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B:
简单的说,PAC是PC功能和PLC功能的结合,体现的是单一平台实现多种功能,能够简化系统架构、降低系统成本;比如说,原来一台电脑+一台PLC,现在就可以用一个PAC来实现,可以去工控网的PAC栏目里去 看看研华的PAC网页,里面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网友C(2007-10-17):
上海新华控制系统新成员P600+
PLC的架构、PAC的技术、DCS的设计理念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0193

网友D:
PAC可在一台机器上将实时控制,实时显示,实时数据处理,实时分析决策等多种应用结合起来.

网友E:
研华PAC最新产品ADAM-5550KW是相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