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DCS400求教!

楼主(2007-09-14):
现在有一台ABB直流传动系统DCS400带一台直流电机带测速电机反馈的,所有的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直流电机转速是通过电位器调节的,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电机的电枢电压在0-350V之间能稳定运行,超过350V即使电位器给定不变,电枢电压也会一直上升超过额定电压440V,到底达多少能稳定没敢试,我怀疑是测速电机出现问题,各位大哥认为是不是这样??我该怎么检查?

网友A:
你把它改为电枢电压反馈.看一下在350V以上运行能否稳定.
  如能稳定,就是测速机有问题.

网友B:
看看是否在弱磁状态.

楼主:
我已经检测过了,电机在电枢电压反馈时速度能平稳在500r/min,而此时测速电机的电压输是平稳的,但是DCS400装置5.06模拟测速机反馈的实际转速在404-436之间波动,调整了电位器后显示最高能达到500 r/min,波动还有30-50r/min,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消除这个波动?还是DCS400有什么元件坏了?

网友B:
你的速度环没调节好.重新调节PI参数

楼主:
我做了电枢电流自整定、励磁电流自整定,但是整定后还是原样!会不会是DCS400装置里面的测速环出现问题呢?要是是这样,最简单的检查方法是什么?

网友C(2009-09-18):
我们单位出过同样问题,就是只能达到满压点,到弱磁点无法弱磁,速度上不去,电枢电压升高超过额定电压就跳闸了!问题就是测速光电编码器的问题,测速不准了,换一个就oK了 ,如果有外接测速计你可以实际测量一下转速的.至于速度波动,那还是参数需要动一动啦,这个我不在行,还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