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EV2000无显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9-14):
遇到一台艾默生EV2000系列变频器37KW ,上电没有显示。

IC 2844B    8脚 。   5脚和7脚本身应该有15V电压。 现在只有4V左右。

5脚和8脚本身应该有5V电压,而现在测量是没有电压的。

请高手指点,我这个是哪个器件出了问题。? 小弟在这里谢过大家了!

网友A:
一上来就是专业术语,还自称“农民”?

网友B:
电源部分的小陶瓷片坏了!

楼主:
现在又有新的进展了:更换了新的2844B后。发现5脚和7脚之间有14V的电压,但是是波动的电压,一下是11V,一下是15V ,一下是7V。不稳定。而输出的8脚的电压也随着波动。不知道是那里东西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C:
负载是否有短路的现象.振荡反馈电路是否动作.好好查一了

网友D:
后面的肯定短路了~有负载,

网友E:
说得对,是有短路现象仔细查一下吧

楼主:
后面的整流管都断开了。 附近的电容也都换过了。就连2844的小板子也换了,还是不行。会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啊?》?????

网友F:
从你讲的情况看,不是小板子的问题,应该是小板子的供电问题。查一个限流电阻看是否变值,或减小阻值看一下有没有效果。我自己曾碰到过,由于小板子老化,电流增大,造成电源电压下降,小板子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限流电阻在什么位置的,多大欧数一般。很多都测量过了,电阻好象没有发现什么,发现电流互感器有一个击穿短路,造成560UF/35V 短路在电路上测量,后来三个电流感器都拆下来了。
故障依然还是存在的。真是郁闷死了。

网友F:
以前的机型采用的是45欧姆电阻,后来生产的采用15欧姆电阻(估计生产厂家发现有这个问题改进了)

网友F:
当然上面所说的是排除外围短路,小板子没有问题前提下的一个隐蔽故障点,这个电阻是没有标号,是厂家增加的.

楼主:
有一个色环电阻:棕绿黑银:但是实际测量后发现只有1.5欧,色环表示的是15欧为什么拆下来测量怎么只有1.5欧,换了一个15欧上去故障依然存在,此情况是单独给驱动开关电源板子上的电,没有连接主板和模块这些。因为他这个机子是单独380V供电,不知道那里还有短路了,IN4746A稳压和畅销应管都是好的。变压器会不会坏掉呢。

网友F:
楼上的,其实我说的电阻可以短接,也能正常工作.所以你说的现象肯定是其他地方有故障.外围电路如果有短路一般用万用表就能查出

楼主:
开关电源变压器会不会坏呢。因为我这个变压器所接的负载都断开了,附近的电解电容也都换了,包裹2844的哪个小板子也买了一块,附近的电阻都测量过了。都很正常。IN4746A稳压也换了,K2225拆下来测量是好的。 发现一个现象就是,2844B的5脚和7脚外围的电解电容100UF/50V的哪个电容,如果拆下来的话,测量5脚和7脚电压就有12.7V的电压是稳定的电压。而5对8脚的电压没有5V,只有1.1V。当一装上这个电容后再测量这里的电压就是波动了。装上哪个100UF的电容电压就波动,11V   14V    13V的这样的波动。请高手判断是那里出了点问题????

网友F:
你说的1.5欧电阻是接场效应管S极的,它起过流保护场效应管,我说的电阻串在哪个电解电容100UF/50V和整流管之间。

楼主:
都拆下来测量过了,电阻都是好的。变压器附近的所有电阻,都是好的。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电阻一般都是增大阻值的比较多,会很明显的测量出来其好坏。而现在的这些和标称的是一样的。

楼主:
搞好了,是电流感器坏了一个,短路了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的鼎立,解答和帮助。

网友G(2010-11-10):
好像安邦信的开关电源电路与你说的爱默生的开关电源电路一样的

我也碰到你说的故障,安邦信的变频器开关电源,加530直流电后,输出电压都低,单独对3844加18V直流电源后,测3844各脚的电压正常,换过3844和TL431,还是输出电压低

网友H(2011-10-14):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查了很久······

网友I(2012-10-23):
大哥啊,我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样的啊,可我现在把3个霍尔全部都拆下来了,怎么还是一样波动没有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