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急用请问mcgs如何实现与外部设备通讯?

楼主(2007-09-14):
我现在用mcgs通用版,希望通过把控制信号从计算机输出,控制外部自己做的3个555触发器的输入端,请问有什么办法,能不能从串口输出,还是需要买什么模块,请高手指点!多谢了啊!

网友A:
控制信号可以从串口输出.如果下位机是RS232接口,可以用RS232的串口线直接通.如果是RS485接口,则需要一个232转485模块.

网友B:
毕设的话,有多远.滚多远

网友A:
不做毕设不知道毕设的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