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操作系统来“自动关闭”光驱

楼主(2007-09-14):
不知为什么,在微软目前的操作系统中,光驱的命令菜单都是只有“弹出”命令,没有“关闭”命令。如果我们不想按光驱的按钮关闭弹出的托盘,就不得不依靠安装第三方软件来实现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VBScript语句弥补这点不足。

关闭所有光驱

如果你的系统中安装了一个以上的光驱,那么打开记事本,输入以下代码:

Set wmp = CreateObject("WMPlayer.OCX.7")

Set cdrom = wmp.cdromCollection

If cdrom.Count >= 1 then ’(该句用来判断你的系统中装了多少个光驱)

For z = 0 to cdrom.Count - 1

cdrom.Item(z).Eject

Next

For z = 0 to cdrom.Count - 1

cdrom.Item(z).Eject

Next

End If

注意将文件类型改为“所有文件”后,将文件保存为“关闭所有.vbe”,在桌面上为该文件建一个快捷方式,以后双击桌面上的快捷方式就可以关闭所有弹出的光驱。

关闭指定的光驱

以下语句可以让你关闭指定的光驱,例如要关闭第一个光驱,我们可以新建个一文本文件,输入以下代码:

Set wmp = CreateObject("WMPlayer.OCX.7")

Set cdrom = wmp.cdromCollection

cdrom.Item(0).Eject

同样将该文件保存为后缀为VBE的文件,命名为“close1.vbe”,以后双击该文件即可关闭你系统中的第一个光驱盘符。在以上语句里, item(0)中的“0”代表第一个光驱盘符,如果要关闭第二个光驱盘符,请将这里的“0”加1,依此类推,就可实现关闭指定的盘符了。

我们还可以将“关闭”添加到光驱的右键菜单中。方法是在注册表编辑器中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Classes\Drive\shell ]分支,然后在右侧窗口中新建 “CloseCDROM”分支,进入该分区后,在右侧窗口双击“默认”,将其默认值修改为“关闭所有”;再点击“编辑→新建→项”,将新键重命名为 “command”,把“默认”值修改为“C:\WINDOWS\System32\WScript.exe C:\关闭所有.vbe”(这里要将C:\改为“关闭所有.vbe”文件在你系统中保存的路径)。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将关闭指定光驱的命令加入光驱的右键菜单中。修改完毕后,关闭注册表就可在右键菜单中找到“关闭所有”和关闭指定盘符的命令。

网友A:
您太有才了.谢谢您啊,兄弟!

网友B:
太强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