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如何选择伺服电机?

楼主(2007-09-14):
各位大侠,我刚入这一行,想知道如何选择电机及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的,想什么功率扭矩什么的

楼主:
希望大家可以不吝赐教

网友A:
1) 伺服系统选型的基本条件
①转速:额定转速、最高转速
②力矩:
③惯量:负载惯量≤(5-10)倍电机转子惯量
计算公式:功率=力矩×转速
根据电机选择搭配的驱动器。。
问题太老了。。

网友B:
细细看下这个贴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9594

网友C(2009-10-15):
请名人指教。高手一句关键话,能顶自己苦想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