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滤波电容怎么选择。

楼主(2007-09-14):
我现在用西门子EM231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我的输入电流源比较稳定,但在PLC中的数字跳动就很大,在11000-13000之间跳动。我听说可以在模拟量输入处加滤波电容。我不知道怎么加。滤波电容怎么选择。谢谢。需要用什么型号的滤波电容。

网友A:
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是DC电压模拟量,并联电容值过大会导致被测量值的灵敏度大大降低,并联电容值过小也没有什么作用。如果是DC电流值,电容就没什么作用了,并联短路、串联断路。 你可以在软件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