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能解决

楼主(2007-09-14):
我现在电机电缆都换成屏蔽电缆了,接地也挺好,电机电缆也是单独走的桥架。可是还是有干扰。后来我试过单独弄一根电机线 ,跟信号线隔的很远,问题就解决了,可是现场不允许这样布线的。我该怎么办?

网友A:
载波频率降低点试试。

网友B:
屏蔽电缆屏蔽层得接地,你那是什么电机,多少伏的,和信号电压是一样的吗?

网友C:
     改用质量好的接近开关 或用行程开关 或严格遵守EMC

网友D:
设备上的接近开关产生干扰??

仅仅只是这个? 不影响通讯?

如果这样,把接近开关信号通过中间继电器过桥,简单易行

网友E:
是不是接近开关的问题啊?我碰到过,后来在接近开关后面家了一个继电器!

网友C:
我们也曾经遇见过 有一批新接近开关(两线制24V的)接好后,输出就有10V多电压,免强能用,有个别的接好后输出点就亮跟本无法用

网友F:
两线制24V的接近开关漏电流很大,容易出现误动作。用3线制的好些

网友G:
用三线制的,还可以.不过要防止24伏短路,特别是去现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