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15):
针对施工工地临时用电10kv/380v的变压器安装,如何做最少而最有效的测试可以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A:
一般要做耐压试验和绝缘测试

网友B:
自己做是不会被供电局认可的!!!只有他们做,才可以!垄断啊!

网友C:
找供电局安装是最省事的

楼主:
请问"明理":
   耐压实验和绝缘测试如何具体做呢,请能否说清楚一点.我在这里先谢谢你了!

网友D:
还是找电业局吧,不然你做也白做,

网友E:
10kv/380v属于电业局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