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变频器

楼主(2007-09-15):
正泰通用变频器能与电阻式远传压力表实现闭环控制吗?如果能,需要外接电阻还是调整变频器参数,如何调整?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没有要用过那个牌子,应该可以被

网友B:
应该可以,没用过正泰的牌子!

网友C:
垃圾货吧!

网友D:
没听过!只要有PID功能的都可以!

网友E(2009-01-20):
正泰的是垃圾货啊,10台坏9台  晕!!

网友F:
正泰也做变频器?哈哈。。。。今天遇到一个客户买的德力西星三角启动,电机是30KW,4极,电流是57.8A,德力西居然用CJ20-40交流接触器两个,一个CJ20-20的接触器,我感觉纳闷,德力西就是这样做???各位同行,这样可以吗?哈哈。。。。

网友G:
正泰也搞变频器了?不知道质量可靠不

网友H:
没有听过。不过也不奇怪,牌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I:
外部控制模式是基本功能,应该没问题

网友J:
不好用,经常坏,建议慎重!

网友K(2009-03-19):
1年内不坏,1年外长出故障

网友L:
暂时还没用过正泰变频器,不了解,只要有PID功能就因该可以。

网友M:
不是不想支持国产品牌,只是用起来太差。正泰的我用过不下5台,不过起都是通用型的,真是太差,它的保护功能太差,大都是爆IGBT,后来还是改用别的品牌。才达到使用要求,并且降低了成本。

网友N:
正泰也做变频了,没想到

网友O(2009-04-28):
正泰的变频器不好用的,我这里以个有一台用不到两个月就已经出了问题了,它就是不停的运行中,不知道是哪个出问题了,远传的压力表会不会坏呢?

网友L:
正泰变频器听说过,没用过,不只质量咋样,不过断路器还可以。

网友P:
正泰的牌子,有谁知道是在哪里代工的??

网友Q:
星三角启动 电流是原先的1/1.732   用40A 的可以了。

网友R(2009-09-17):
我正想买正泰品牌的变频器呢

网友S:
买正泰还不如买正弦变频器啊!正弦质量,性能方面都很好,也稳定啊!需要或了解就打13602687167

网友T:
好变频 三晶造 www.sajbp.com

网友U(2011-02-21):
请问正泰变频器说明书哪里可以下载啊

网友V:
正泰变频器名头还不够响亮啊!可以这样用的,需要设置频率给定方式参数,设置为外部模拟信号给定方式,接线时接在外部电压给定速度端子上,压力表上的可调电阻两端的直流电压可以用变频器的直流输出电压信号的

网友W(2012-02-21):
正泰NVF1变频器用了俩个多月 显示END ? 什么意思?

网友W:
正泰NVF1变频器用了2个多月,显示END,什么意思?求大虾救命。顺便告诉一下密码。

网友X:
正泰的低压电器还能用用,变频器简直不能用,我一客户正泰一级代理商都是卖的欧瑞的变频从不卖正泰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