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RIO

楼主(2007-09-15):
我厂有几台机床是用TRIO  MC206的运动控制.是用人机界面来更整机速度的,由于操作工老是更改整机速度,把速度改的飞快,导致机经常损坏,屡禁不止。
特向师傅们求助:谁有MC206的编程软件发给我一份将速度限制死
小弟在这先谢了
dytwww@hotmail.com

网友A:
到trio.gkzhan.com 资料部分,下载"中文软件.rar". Good luck!

网友B:
把速度定好,把人机界面改速度的按钮去掉即可。做成只读型的,只能看,不能改。

网友C:
几台机床是用TRIO  MC206的运动控制??
是磨床么 ?
TRIO不支持G代码,原来在机床上面也是有市场的啊。。。

网友D:
根本不用改Trio程序,因为首先这个程序不是你做的,要了解及修改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还要冒改错的危险,不值当的,而且也许人家的程序是加密的,你想真正看到源程序可能也有点困难。
要实现你讲的功能,实际很简单,直接将人机界面上的速度设定一个范围就可以了,只需要将其人机界面工程从触摸屏上导到计算机上,然后修改下这个参数的设定范围,再下载回触摸屏就一切OK了。

G代码实际上就是一个应用层的编程语言,Trio本身带的TrioBasic是个底层的开发软件,二者本来就不在一个层次,怎来支持与不支持G代码的问题呢?换个说法,你完全可以用VC或其他高级语言在计算机上做个漂亮的人机界面,里面将G代码解释转换为Trio所支持的格式数据,然后下载到Trio控制器中,由Trio控制器执行操作,这样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Trio支持G代码了呢。做控制系统,个人认为应该分清层次,层次清晰则结构清晰,做起来也会得心应手。Trio控制器在机床上的应用,本来就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只不过需要做机床控制系统的工程师给它加个外壳,处理一些诸如G代码解释及界面显示操作的问题,内部关于多轴联动的算法处理Trio早已实现,大家只需照着说明书做就可以了。个人见解,欢迎拍砖!

网友E:
G代码解释转换, 这个工作量够喝一壶的

网友F:
看解释的程度,或支持语句的数量。能用C做G代码完成基于PC或嵌入式CNC,就应该可以实现G代码向Trio等运控卡的转移。

网友C:
还是同意firstrazor的意见。
 G代码解释转换工作相当繁重。
虽然jack000: 解释的很正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亲自用TRIO作过这个工作。

网友G:
G代码解释转换, 这个工作量够喝一壶的

哈哈,人家只是说能实现,没说工作量大小难易啊,呵呵

支持G代码是不是PMAC比较好实现用啊?请教一下还有没有工作量比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