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西门子EC0-37KW不显示

楼主(2007-09-15):
我处有一台ECO-37KW变频器上电,面板不显示,接触器不吸合,风扇电源没有,直溜530V有。我测过开关管是好的,不知何故?还望处理过类似故障的高手帮忙!

网友A:
先查开关电源撒

楼主:
浪费大家的感情了,板子上有一根线忘了插

楼主:
这台机器原本故障是接触器不停的吸合、放开,听上去啪嗒啪嗒想,不启动。到我手里后,拆下风扇,风道堵塞严重,风叶上也沾满灰尘。试了一下风扇已烧。更换风扇就好了。故障的原因可能是风扇短路造成电源部分负载短路,而影响了接触器的吸合以及变频器的运行。不知我分析得对不对?所以说变频器的维护对变频器的使用寿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B:
我有西门子ECO的主板
13405254393贺

网友C:
ECO 30KW/75KW 旧机各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