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综合保护器

楼主(2007-09-15):
我的一台45KW电动机装的就是电机综合保护器可是一连烧毁了两次.请高手指点是电机综合保护器好吗?还是热继电器好,应该选多大的热继电器.我的45KW电机是风机问是否能用星三角启动呀?

网友A:
我们先分析电机烧坏的主要原因:1缺相;2过载;也就是说你最基本的保护是合适的断路器加合适的热继电器.

网友B:
你应该分析一下为什么电机会烧,再去检查为什么保护没有起作用?

网友C:
烧坏原因

网友D:
保护器整定电流不合适。

网友E:
应该是保护器更高档一些,并且有取代热继的趋势。不过,现在用热继的要多一些。

网友F:
怎么烧的?任何保护器都不是绝对的

网友G:
在星三角启动电路中,电机综合保护器是否有效,安装位置相当重要。
如果装在总电路中,保护值就是电机电流的额定值。
如果装在启动电路中,保护值仅是电机电流的1/1.732。

网友H:
没有说清楚,你的风机用什么方式启动?据你提出能否用星三角启动,难道你是采用直接启动的不成?

楼主:
怎么可能呢我用的是自藕减压启动,电动机是过载烧的,电机保护器是正泰的80-160的已经烧了两次了,同行的电机用的也是保护器也烧过我其他的电机用的热继电器的还没有烧过,45KW能用星三角启动吗

网友G:
能否用星三角启动,取决于电机的负载率,如果电机的负载较重,启动可能优点困难。我们有两台75KW风机都是采用星三角启动,一台可以启动,而另一台在Y启动后,启动电流始终不能回落,停留在180A左右,在转入△运转时,电流冲击较大。

网友I:
用Y—△降压启动时,启动电流为直接采用△接法时启动电流的1/3,所以对降低启动电流很有效,但启动转矩也只有用△接法直接启动时的1/3,即启动转矩降低很多,故只能用于轻载或空载启动的设备上.风机类属于轻载启动负载类型,启动过程中带有轻微负载,其阻力较小,折算至电动机轴上的传动惯量较小,所以相对于其它几种传统的降压启动方法,还是更适合一些!当然了,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采用自偶变压器降压启动,也是可以的.搞清楚了这两种启动方法的不同启动效果了,才能更好地选择使用.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应该算作是热继电器的更新换代产品,其保护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就象毕老师所说的任何保护器都不是绝对的,只有更可靠的,没有完全可靠的...
  保护器通常是接在电动机的主回路(运行回路)中,由于风机类机械的负载比较稳定,启动时间相对较短,所以具体的整定值以不超过电机的额定值为准,为了避开启动时的大电流,可以适当调整保护器面板上的动作时间,与启动时间匹配即可.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J:
  可用自藕减压启动,  星做低速运行几秒后转为三角为正常运行

  个人见解

网友J:
   电机综合保护器的灵敏度不高,电流可适当调小一些,

网友K:
可以用变频器吗

网友B:
可以啊,你有钱的话

网友L:
估计是保护器质量不行,我也被烧一次配电柜

网友M(2009-11-03):
不能排除其它问题 但是相对来讲电动机保护器比热恋继电器好 功能 精度 稳定性 灵敏度等等 热继电器是达不到保护器的性能的 不过楼所说的经常出现被烧情况 会不会机械上出问题吗?等等一些情况 有没有换其它供应商试试呀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电动机保护器厂家 产品质量稳定 性价比高 欢迎各界朋友合作洽谈 联系人周先先 电话0577-26810336 手机:13780188599 客服QQ:646428746 阿里drx830524    www.zjzddzkj.com   www.zjzhkj.com

网友N:
我比较统一楼的说法。换个质量好的吧

网友O:
直接星三角没问题的,自偶不是很麻烦吗?保护器质量可能不是很好

网友P:
45KW电机能用星三角启动,电动机保护器比热恋继电器好,为了避开启动时的大电流,转为三角运行后投入 保护器保护值就是电机电流的额定值

网友Q(2010-02-09):
这是产品质量存在问题!选用较多的电动机保护器/ 热继电器相对和保护器不是同一个档次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