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仓库的照明控制

楼主(2007-09-15):
   我们陶瓷厂的仓库比较大,兼经常有工人和叉车在搬砖.厂里要求我们搞一个照明控制系统,达到节能易用的目的.我们考虑了几个都行不通:声控,外面是公路,车一过会造成误动作.红外线,成本高.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此问题?现在我们是集中控制,浪费严重.

网友A:
光控最好,而且成本也低

网友B:
用分组控制。理一下负载接线,如果原先接线的时候灯具是分了组的,就可行,把工作区域所须的照明接在一个开关上就可以了。

网友C:
采用集中管理,分散控制。

网友D:
简单的就在大门口装开关 养成后出随手关灯习惯

网友E(2007-11-23):
可以采用时控器,调整送电时间控制

网友F:
我们这里也有这种需求,现在采取的集中控制,多路控制。有更好的做法请指导。

网友G:
多路控制是个好办法,需要几路就开几路。

网友H:
 采用集中管理,分散控制。根据不同的货物摆放安装不同的灯具走向

网友I:
可以采用微电脑时控开关来控制啊,及经济又实惠,可以采用哦

网友J:
可以采用时控器,调整送电时间控制,这个时控器很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