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SLC 500高手请进

楼主(2007-09-15):
请教高手SLC 5/3内部字(位)掉电保护区在哪?怎么配置?谢谢!

楼主:
请问哪位大哥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在CPU模块上

网友B:
我用SLC500的时候数据区的数据再重新上电的时候都是保留的,还没有发现哪个数据区的数据保留不住呢!

楼主:
我先试试,谢谢!

网友C:
这是AB的PLC特点,所有内部存储器都是保持的,只有通过程序去断开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D:
SLC500的时候数据区有在掉电的情况下能自我数据保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