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
请教前辈 造纸工艺

楼主(2007-09-15):
各位前辈好 我刚接触造纸行业 对造纸工艺不是很了解 前辈能不能给我介绍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广。
大致来分,再造纸车间,分制浆和造纸两部分
从控制角度来看,制浆主要由DCS等来控制,造纸由主传动,QCS等来控制
主传动根据机型大致可分为,网部,压榨部,烘缸部,压光部,收卷部等等,不同的机型有不同的配置
每个部分,大致有启动/停止,速度微调,运行/爬行,绷紧等功能
现在大部分配有变频传动

楼主:
谢谢lmhx前辈。那你认为传动 和 DCS哪一个以后发展更大?

网友A:
早造纸行业,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相信在其他行业也各有所长,侧重点各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