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剪毛机上的SYSMAC c20 PLC 通信连接?

楼主(2007-09-15):
刚刚开始安装一台毛毯剪毛机,碰到这古董还未使用过只有一48针插座,不见其他连接端口
请教各位老师要用什么软件?CX5.0里没有该型号,如何制作通信线?
多谢!

网友A:
是这个系列的吧。

网友B:
老大 这个和电脑连接需要模块的 或者用编程器
软件用SSS 或SYSWIN
CX-P是不行的
还有问题 联系我们
QQ 596716790
电话 13053568244

楼主:
我的很大四方的,加你qq

网友C:
他的编程软件用SYSWIN,但是通讯模块是很难找的了。我以前问过OMRON技术支持,早都已经停产了,找个变成器可能还好找点,具体型号记不住了。我这里还有好多个这种老机子,用了10多年了,只换了些继电器。质量真的没得说。

网友D:
听说编程软件是dos下的!

网友B:
WINDOWS下也有
不过知道的人很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