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两个S7-300站之间的主从网络组态

楼主(2007-09-15):
两个S7-300站之间的网络组态,一个是主站,一个是从站,通过PROFIBUS-DP通讯。其中,主站的MPI地址是2,PROFIBUS地址是2;从站的MPI地址是2,PROFIBUS地址是3。我看到书上是这样说的(“”中的内容是书上的意思):
(1)“第一次下载硬件组态时,必须使用MPI编程电缆。”问:有这个要求吗?
(2)“先下从站的硬件组态,再下主站的硬件组态。”问:有这样顺序上的要求吗?
(3)“下载从站硬件组态时,只打开从站电源,关闭主站电源,将MPI地址是2,PROFIBUS地址是3的硬件组态下载到相应的CPU。”问:下载主站硬件组态时,是不是只打开主站电源,关闭从站电源,将MPI地址是2,PROFIBUS地址是2的硬件组态下载到相应的CPU中?

楼主:
(4)“第一次下载硬件组态时,必须使用MPI编程电缆。”
问:以后再次需要下载硬件组态的话,就不需要MPI编程电缆了吧?

网友A:
如果有别的通信方式,比方说有CP343,那就可以用以太网下载了,关于第一次下载硬件组态必须用MPI编程电缆,这个问题以前的论谈里面曾说过,只要组态好CP中的MAC地址,编译通过后,就可以用以太网通信了,以太网速度比较快的.还得请高手来回答一下吧!

网友B:
第一次用MPI电缆是为了确定它们各自的地址,主站的MPI地址和Profibus地址可以重复,因为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网络

楼主:
我看的不太明白,希望高手出来回答一下吧!

网友C:
往CPU里面下程序或设置硬件组态都是通过MPI接口实现的,DP接口只能做通讯用

    (4)“第一次下载硬件组态时,必须使用MPI编程电缆。”
问:以后再次需要下载硬件组态的话,就不需要MPI编程电缆了吧?

下次要更改还是要用MPI编程电缆

网友D:
是不是应该首次下载用MPI口,以后用DP或MPI口都行。

网友E:
1 MPI是实现cpu数据交换的
2 有 一般设置主从都要先从再主 然后参数

网友F(2014-02-18):
请问有例子吗,如有能否发一个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