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工求助

楼主(2007-09-15):
一台单相380伏(两根火线)电焊机,一台三相380伏的电焊机,它们的功率都是30KW,请问它们的电流是不是一样的,又该怎么计算?谢谢大家提供帮助》》》》。

网友A:
单相380伏(两根火线)与三相380伏的电焊机的电流是不同的,当然是单相380伏(两根火线)的电焊机电流大。如果不考虑功率因素及内部损耗影响,单相380伏(两根火线)的焊机电流比三相的要大1.732倍。

网友B:
单相380伏(两根火线)的焊机电流比三相的要大1.732倍。??????

网友A:
3相焊机电流计算:
I=P/(1.732*U*功率因数*焊机效率)
单相焊机电流计算:
I=P/(U*功率因数*焊机效率)
以上公式中,U=380,如果不考虑功率因素及效率,单相380伏(两根火线)的焊机电流比三相的要大1.732倍。

网友C:
晕,写了半天最后发表因为一个用词不当而重写。郁闷。
楼上的,两根火线不应该是两相的吗?这样你的计算是不是得重新改了,两相的功率公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D:
查一下单相与三相的计算公式.

网友C:
对了,为何有两相呢,不会引起系统不平衡吗?

网友E(2009-04-15):
请问1.732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F:
楼上,根号3这样的问题,就不要再讨论了吧

网友G:
单相380伏(两根火线)与三相380伏的电焊机的电流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