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电机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07-09-15):
我在运动台上装了个行程开关,想让在运动块触动开关时电机下来。于是我把行程开关的输出用光藕隔开送到了电机驱动放大器的形成控制端OT+。现在可以用但是有一点我感觉不太对头。行程开关没触动时,OT+端的输出按照电路图应该是0V,可是我用万用表测的是10.7V.如果,图中电路和伺服放大器断开,OT+端测量确实是0V,可一连伺服放大器就成10.7V了。10.7V可是不能当作低电平控制电压的吧?不知富士0.2KW的伺服放大器控制电压高低电平到底是什么范围。

楼主:
另外,OT+和OT-这两个限位在力矩控制方式下不起作用,有没有谁有好的解决方案实现力矩控制下的限位?

网友A:
是OT接到放大器上吗?这个点在驱动器内部是不是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B:
参数里的相关设定你检查了吗?好像富士的IO是可以自己定义的,还有IO有没有有效性的设定记不得了。另,没有上拉电阻的话,会不会烧光偶啊?

楼主:
To 刘岩利:是OT接到放大器的。你说得好象是对的,如果里面有上拉电阻的话,那和我问题里面说得就能对上了。
To lg_006:富士的IO是可以定义的,我都定义好了的。没有刘斑竹说得上拉电阻的话应该也不会把光耦烧掉。分析一下电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