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TPS可不知道从哪开始学请帮帮我

楼主(2007-09-15):
我是个新手,刚刚接触DCS,我所用的是HONEYWELL TPS系统,我想问问各位老师们从哪里入手才能更快的掌握DCS呀,怎么学才能快点

网友A:
找大学课本<集散控制系统>方面的教材就可以了. TPS和TDC3000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现在好象没有什么市场.......何不去学学EPKS呢?

网友B:
同意,先找本书看看,网上也应该有一些资料

网友C:
TPS用的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