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机台是否匀速和丝杆间隙判定

楼主(2007-09-16):
最近我有台锣床老是易断刀,该机床有光栅尺的闭环控制,现象观察锣长距离走直线不易断,短距离或拐弯多,易断刀,手摸工作台有一点点,我想是否因丝杆间隙大,造工作台短距离爬行不匀动造成,问用何种方法测丝杆间隙和是否匀速运动

网友A:
编程序,让机床同向或反复运动确定的一个短距离,用千分表打表来测实际运行的距离,两相对照,测出丝杆间隙.

楼主:
多谢指点,你是个行家

网友B:
锣床?是什么?
“长距离走直线不易断,短距离或拐弯多,易断刀”———还可能和运动规划的均匀性有关,短距离/小曲率的匀速规划不易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