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如何设置机种代码?

楼主(2007-09-16):
台达变频器如何设置机种代码?手册上面没有,有高人知道怎样设置机种代码吗?

网友A:
错误!机种代码需要用户设置吗?

楼主:
有一台变频器输出电压最高只能设置到255V,查机种代码是00,应该是19,有没有办法修理?

网友B:
当然可以修理,在你的另一个帖子上已经跟你讲过了,只要将机种代码设成19就行了.

网友C:
楼上的TX,给大家讲讲呀

楼主:
to: roycf
啊元你好,加你没加上,能在这里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