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NO SSF FILES FOUND怎么办

楼主(2007-09-16):
我在装STEP7 V5.3时出现这个问题而中断,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1 刻录到光盘内进行安装
2 进入安装目录中的Step7子目录下直接Setup
3 复制SSF文件至安装目录
4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这个是老问题了,随便搜索一下就有若干答案哦。

网友C(2011-02-16):
可是,没有光盘怎么办啊?

网友D:
这个是因为按照目录里面有中文字符,全改成英文的就可以了,比如这样子: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