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印刷机电器控制精度高,什么配制最合适?

楼主(2007-09-16):
票据印刷机电器控制精度高,什么配制最合适?

网友A:
当然是台达和欧姆龙配合呀

网友B:
  此类控制一个方案基本适用印刷机械的需要, 收放卷张力控制+多轴同步控制,无轴控制或是机械轴,

网友C:
什么叫精确?印刷机的控制一个编码器一个变频器足够了

网友D(2007-11-01):
收放卷和出入料牵用浮动辊恒张力控制方式,收卷用锥度线性方式控制,印烟标精度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