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蓝屏

楼主(2007-09-16):
我这一台新买品牌机联想扬天M4600C电脑用WINCC5.1监控时,刚进入到监控画面就蓝屏,有时激活还没到监控画面已经蓝屏了,系统装的是WIN2000+SP4。用的是机子上带的COM口通信,用PC适配器驱动,不知道为什么会蓝屏,请高手指导一下, jxw134@163.com

网友A:
是不是有硬件冲突,或者驱动没有装好

楼主:
有硬件冲突?那台电脑上有一个RS232口,但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有两个COM1和COM2,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是实际对应的那一个COM口,会不会另一个是一个虚拟的?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程序在第一次打开并激活后,不切换画面情况下,它能脱机运行一会,只要一退出画面,并进入的话,就会出现蓝屏。